求助:西门子MDV 11kw变频器矢量控制方式为何老炸模块。

楼主(2007-05-25):
   请问:西门子MDV 11kw变频器在矢量控制方式(p077=3)时,在调试时将整流及逆变模块全部炸毁,驱动没有问题,所带电机是2.2kw的,将p080-086参数均重新设置无误,但执行定子直流电阻测试时未通过,此时p089约为20欧,显然不对,从新改为1.5欧后还是运行不起来,重复按了几次启动健,一声巨响,模块报废。
    将驱动修好后检测无误,用实验电源接好后,矢量控制方式带2.2kw负载可运行至5hz,电流显示为6.6a ,大概运行了半小时,认为正常,将变频器装好后,上电后未能启动,重复按了几次,模块又烧毁了。
    现在回想起来,驱动及参数应没有问题,电机电流检测也应无问题,还能和所带电机有关系,思前想后未能有一个结果,请诸位大侠能够告知。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请专家解答?

网友B:
西门子MDV eco mm4 质量多是不怎么的 是倾销的中国的垃圾

楼主(2016-05-03):
该问题早已解决,问题的根源为IGBT模块容量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该问题早已解决,问题的根源为IGBT模块容量不够。

11KW的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容量应该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