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驱动器可以接收的最小模拟指令输入值是多少?

楼主(2007-05-25):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可接收到的最小模拟指令输入值是多少,我用的是松下的伺服?

网友A:
有些伺服可以设置门限,设置在多少V之下认为是0V。

网友B:
这要看楼主追求的是最低速反应能力,还是速度变化当量。目前,多数伺服产品的模拟速度给定采用16位A/D,对于所谓10000:1速比能力的伺服,就速度变化当量而言,有效的最小模拟指令输入台阶可以下至2的-13~14次方;就最低速反应能力而言,得看伺服的最低有效速度,以及零点偏置情况,在理想零偏的条件下,也可以达到2的-13~14次方。
个人经验,在2的-15次方指令台阶下,可以看出零速运转的细微差异。

楼主:
具体现象:
Z轴在寸动模式下,输入1um的行程时,Z轴没有动作,系统死机;但是当输入2um的行程时,Z轴有动作。而且X,Y轴在寸动模式下,输入1um的行程时,均有动作。
用万用表测量速度指令电压,在输入1um的行程时,测量值为1mv。
请问楼上的有何好的建议。

网友B:
看Z轴与XY轴寸动模式下的这种差别,应该与传动环节的非线性有关,估计属于爬行问题,而不仅仅是伺服响应的问题。建议请机械工程师配合,适当调整Z轴传动环节,比如降低预紧,减小摩擦系数等。
另,“系统死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
“系统死机”就是上位机操作界面没有反应。
该系统用的是半闭环控制,使用伺服马达的编码器反馈信号来确定位置的,所以跟传动环节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C:
有时候这个指标仅存在理论意义,实际的信噪比可能早就淹没了这个分辨率。

网友B:
“系统死机”就是上位机操作界面没有反应!———显示不变化?!还以为系统就此over了!
“所以跟传动环节没有太大的关系”———恰恰是与传动环节有很大的关系,建议上网查阅有关“爬行”现象及其起因的资料看看,楼主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委。

网友B:
"kds"的论述也有一定道理。

网友:
Z轴不动?你控制器上是否设置了死区?是否位置环没有积分?

网友D:
驱动器可接收到的最小模拟指令输入值是多少
这根模拟口的分辨率是有关系的

楼主:
模拟口的A/D转换模块是16bit的,允许输入电压范围是+-10V

网友B:
建议提高位置环增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