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各位关于组态王,谢谢

楼主(2007-05-25):
我做了一个报表记录从PLC采集上的数据,报表中的数据应该是从系统一运行就开始记录,但是组态王报表程序要在打开报表画面后才开始执行,也就是说我不打开报表画面数据就不采集,这样实际工程中报表里就遗漏数据了,如何让报表在后台自动记录数据,等到打开报表画面后都刷出来呢??求各位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说出来听听?

网友B:
顶上去!! 怎么解决的,说出来听听?

楼主:
只要在运行前打开报表界面就行了

网友C:
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吧

网友D(2010-05-07):
把需要记录的变量在它的定义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这样实现好像很笨,愚见应该是从历史数据库里面取数,用报表函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