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负载率75%的电动机有节能空间吗?

楼主(2007-05-25):
请高手参与发表高论,怎样才能节能?

网友A:
变频比较简单,除去变频损耗大概能节能10%以上

网友B:
可以,但大概可以节能5%

楼主:
负载是搅拌机,接近衡转矩。我看张七十说的比较实在,但潜力也太小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烧锅炉的天鹅在 2007-5-25 9:56: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比较简单,除去变频损耗大概能节能10%以上
--------------------------------------------------------------------------------------------
如果设备需要调速,那么选用变频器可以节能。
如果设备不需要调速,选用变频器不仅不节能,而且还浪费电能。
因为变频器有(5%)损耗,变频器输出有谐波,使电机的效率下降(约5%)。

楼主:
多谢 yjig,该设备的确不能调速,因为那样会降低工效,老板不乐意。

网友D:
应有点节能空间,小的电机意义应不大
变频节能是针对变速的.呵呵.不可能有电机就加变频吧
另谐波对电机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