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N6.0中利用VBS如何实现数据库的插入记录

楼主(2007-05-25):
在WINCC6.0中想定时调用一段脚本,根据条件从数据库中检索一个值,将检索到的值再赋给一个归档变量。紧急求助,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WINCC没有用过,呵呵,但是用VBS应该没有问题,弄个ADO连接,连接MSSQL-2000,没有问题,跟VB里面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