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塑料管穿线埋地效果怎样

楼主(2007-05-25):
用屏蔽线缆作信号线,穿塑料供水管,强电配钢管,两根管一起埋地,主要图省事,不晓得效果怎样,有哪位做过的?

网友A:
可以
不过我们埋地都用镀锌水管

网友B:
有专有的塑料管,很好用,也不贵.

网友C:
但是塑料管的保护性质(强度),屏蔽性质,散热性质不如镀锌钢管,选择的时候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