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执行器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07-05-25):
天津七厂天伯执行器,用于风门调节,有3,4台总是跳电源开关,开关容量没问题,电源及信号电缆绝缘无问题,更换电路板问题依旧 ,没有超温保护,没有过力矩保护,就是说即使执行器开到一个位置不动,过段时间也掉电源,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小线路板有无问题,正反接触器有无问题,逐个更换,电机要绝缘。

楼主:
正反接触器有无问题您指的是那里?

网友A:
天津七厂天伯执行器里除去用固态继电器那种,只有一个接触器,施耐德的互锁的。

网友A:
搂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天津七厂天伯执行器的用户,可以交流的

网友B:
俺们做双向可控硅输出控制电机的。。。比继电器要好的多。
5年做下来了 石龙hzshilong@163.com

网友C(2007-07-16):
把执行器跟控制箱先换下,看是执行器问题还是控制回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