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能耗制动中电位器的功率选择问题!

楼主(2007-05-25):
维修一台设备,用普通异步电机,5.5KW,电流11.2A,采用的是能耗制动方式。但制动功能坏了,原因是电位器烧了。
制动电路描述:相线--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电位器(调节制动电流)--接触器常开点--电机某一相线圈--另一相线圈--地线。
根据一些资料,我认为制动电流应为15A左右,电机两相之间电阻经测量是1.5Ω左右,则制动电压为15*1.5=22.5V。AC220V经半波整流后应该是100V左右,则电位器电压应是100-22.5=77.5V。电位器电阻应调在77.5÷15=5Ω左右。但是,电位器的功率应该是77.5*15=1162W!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吗?有这么大功率的电位器吗?
此设备的电位器选择的是WX111(030),3.3K,3W!3W与上面的理论计算差距太大!难道是由于制动时间短,所以功率可以小很多?但为什么又烧了?WX系列的电位器,好象最大才5W!

网友A:
取消电位器,用一个500VA的变压器器,输出电压15/20/25/30/35V多
挡调节制动效果。。整流改为全波整流/直流输出加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
谢谢!这么改工作量就大了.当然没办法时也得采用.
能否具体说说电位器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A:
你的计算没错..只是能耗制动是短时工作..电位器功率可以比实际计算值小得多..但也不可能是3W//你的计算数据存在错误..

网友A:
5.5KW电机的空载电流应该在5A左右..能耗制动电流取值应于空载电流相近

楼主:
谢谢平和!
假设能耗制动电流是5A,则算出的电位器功率是462W.即使是短时工作,恐怕也要选50W以上吧(纯属乱猜,没一点根据)?这么大的功率,体积一定很大吧?

楼主:
是否可以取消电位器,直接交流220V半波整流后加到电机线圈上?电机是5.5KW,会烧电机吗?这种方式的制动电流有多大?我有个20A的整流管,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B(2007-11-08):
5.5KW的电机空载时的电流约为2-3A左右,根据这个计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