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继电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7-05-25):
时间继电器不都是得电或者失电后动作么?为什么按控制要求分择延时方式和触点型式?
这两种方式都有什么区别么?
另外气囊式时间继电器的安装和普通继电器安装有区别么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有不同的功能,常用的两种:延时通和延时断;

延时通功能的时间继电器,得电动作,延时一定时间后断开;
延时断的继电器,得电动作,断电后延时一定时间,再断开。

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只能和接触器一起使用,和接触器线圈的得电开始计时,也分延时通和延时断。没有自己的线圈。

楼主:
那什么叫触点型式呢?

网友B:
 应费: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30 17:45:00
    时间继电器有不同的功能,常用的两种:延时通和延时断;

延时通功能的时间继电器,得电动作,延时一定时间后断开;
延时断的继电器,得电动作,断电后延时一定时间,再断开。

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只能和接触器一起使用,和接触器线圈的得电开始计时,也分延时通和延时断。没有自己的线圈。

-----------------------------------------------------------
气囊式时间继电器自己有线圈的,如断电延时继电器,不要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