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BB SACE S5

楼主(2007-05-25):
ABB SACE S5  630A 是发电机的总开关,每天用发电机供电,开关最近老是越级跳闸,负载正常。下面还有三级空气开关(100.200,630)。总时在埋弧焊启动时跳闸,启动时电流74A,工作时电流是68A。平时全厂电流300A左右,s5 开关含有电子保护,是不是保护误动作还是电子元件变值。有没有那位了解ABB的几种保护?开关上有三个拨码开关,可以选择不同的值,具体代表什么意思?哪位了解这种开关,望能告知!!!在此多谢拉......

楼主:
怎每人回复呢?经过网上查寻,有短路电流分断 设置和过载设置,跳闸时间设置。后把时间社设为6秒,分断能力设为6倍,运行两天没出现跳闸。sace pr211 微处理器电子跳闸装置

网友A(2008-12-01):
        你好,张同学。现在我也碰到了你所提到的问题。我也不知道那3个小控件具体是控制什么的,请你详细说说,好吗?多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