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是否用EMI滤波器

楼主(2007-05-25):
在一设备使用三相220v的电源,由一个20kva三相380v-220v的变压器提供.里面有伺服和变频.
如果在国内使用,是否有必要在变压器和设备件安装emi滤波器?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干扰比变频干扰还大,变频干扰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加,等到干扰在加的话,可能会连安装的空间都没,还有就是烧毁器件再加,或延误工期或影响生产损失就大了。www.dothink.com.cn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