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高手请进

楼主(2007-05-25):
最近手头有个绞线机的项目出现收线轮在启动的时候会反转一下才正转的情况。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该设备是在运行快一年的情况下出现该现象的。

网友A:
1驱动
2主板
驱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如有问题请打  13500094787

网友B:
  “绞线机的项目出现收线轮在启动的时候会反转一下才正转的情况”

是否收线轮的工作程序如此???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在收线盘上绞线比较多的时候,启动有时就会出现收线轮反转一下才开始正转。但这种情况只是有时出现,有时又没有。作业员说有时在收线盘没什么绞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只是在收线盘上绞线比较多的时候出现的多一些。
TO刘工:收线轮工作程序不是如此。出现这样情况是不正常的。
还有变频器是用PROFIBUS通讯给频率指令。电机的正反转能通过通讯来给定吗?还是只能通过接线端子信号来给定

网友C:
好象又是西门子的.

网友B:
“电机的正反转能通过通讯来给定吗?”

1、当然可以,电机的正反转能通过通讯来给定!
2、你要仔细的观察,是制动解除后自己反转的还是电机真反转了!

网友A:
把变频器和控制箱隔离,也就是说不要把变频器安装到控制箱上

网友D:
  启动转距不够,输出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E:
是不是张力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现我通过观察发现是2#张力轮在启动的时候先反转一下再正转。2#张力电机功率比收线的要大的多。收线轮反转我估计是它引起的。毕竟拉不过它撒。
毕庆民:好象又是西门子的
 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怎么毕工有遇到相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能否指点一二。
 红雪:变频器是单独的一个电气柜,同操作台是分开的
现在的问题是该现象时有时无,搞的很是头疼,请大家再帮忙找找问题原因所在。

楼主:
大家帮帮忙!
西门子的变频资料做的很差,看的一头雾水。我没办法了
拜托各位哒。

网友F:
变频器驱动电路有问题.你试着把最低运行频率调高点,应该可以凑和着用

楼主:
lsg1971:感谢您的指点。
 最低运行频率是由变频器设定的吗?如果是,那西门子6SE70系列的SIMOVERT MASTERDRIVES矢量控制书本型逆变器(dc-ac)它的最低频率该怎样设定呢?用PMU参数设置单元。
西门子的那本使用手册我看了半天,不知所云。只好麻烦您再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参数设置方法也可以发到我邮箱:
 zyphunan@126.com
同时也希望其他的高手大侠来看看,帮忙。

网友F:
呵呵,最低运行频率是变频器设定的,西门子6SE70的我没用过,西门子的说明书是有点啰索

网友G:
我想是设置了转速跟踪再启动,或者频率给定信号受到外围的干扰。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代俊锋 13510865670 QQ:124044904  www.szdsgk.com

网友H(2009-10-19):
呵呵

高手进来的不少!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确实如ISG1971所说的一样适当调高最低运行频率后,就能将就着用了,不过我的变频是很老式的安川的,西门子的怎么调我也没弄过.应该还是启动力矩处于临界状态引起的.

网友J:
路过,学习学习。希望能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