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流的测量

楼主(2007-05-25):
各位高手:
我想测量一台马达的电流。其额定功率不大,只有0.55KW,但运行方式比较特殊。是经西门子MM440变频器驱动并运行在300HZ。请问用什么方法测量其运行电流?请问有这样的测量传感器或表计么?

网友:
只有用变频器的显示屏来测得的数是可信的.

网友A: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AI输出,参数里设置好,加个表!1

网友B:
用钳流表不行吗?

网友C:
要高频采样的钳形电流表,FLUKE有这样的,不过很贵.何不从变频器自己内部读取?

网友:
因为是非正弦波,钳形表测量不准确。

网友D:
电流就只能从面板上读取了.变频器的输出负载端的电压怎么测量呢?

网友E:
各位讲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有
用电流变送器就可以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郑方远
010-89494925

网友F(2007-11-07):
从变频器得模拟量输出来读取是最好得方法

网友G:
使用福禄克公司生产的多功能万用表,它有高频电流测试功能最大可测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