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样于称重传感器连接???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7-05-25):
plc怎么样和承重传感器接接,转换为重量??????

网友A:
对于西门子的PLC,S7-200/300都有相应的称重模块,不过价格很贵.

网友B:
模拟量或者通信端口连接

网友C(2007-06-26):
通信端口连接,比较准确的显示数字

网友D:
需要一变送器转换成0-10V或4-20MA进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