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显示F006故障

楼主(2007-05-25):
我公司一设备6se70变频器运行后显示F006报警停机,该变频器与另外5台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供电,电压650V,设定电压也是650,R006显示650左右,与万用表测量一致,其他机器无报警,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有时报警,有时好长时间也不报,有时在开机时出现,有时在听机时出现,查升降速时间没变,故障在一次运行时突然停电后出现

网友A:
你那里.两个小时搞定.QQ287862509

网友B:
  检测有问题

网友B:
    我可以给你修好,不过你还是先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支持电话看能否解决问题800-810-4288
                   上海许工1347269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