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25):
如果用电脑输出的信号来控制220V灯的亮与暗,信号是开关量,经过译码器再接到继电器,通过开关量的信号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合...最终使灯通电发亮..又或者断电..
请问这样做行吗??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B:
可以呀.不过我觉得是杀鸡用宰牛刀

网友C:
有啊!打印口的,用U2803的块子,上电子网搜一下!!!

网友D:
如果只是开与关两个动作,就没有必要用电脑.很多的方法.

网友E:
完全可行
用并口
用basic编程都可以
够老土吧
不过说实在的,有那个必要吗?
杀鸡岂能用牛刀

网友F:
1、当然楼主不是真要用电脑控制灯光,他是想用电脑如何实现开关控制;
2、实现了灯的控制,就意味着可实现两颗原子弹的引爆;
3、开玩笑,意思是说,搂住本意是在寻求一种用电脑实现开关控制的方式。

网友G:
用并口可行,楼主可以搜索相关资料

网友H:
见过有人用电脑控制整个家的电器,窗帘自动收放,电视/电灯/门等等都用电脑控制.而且是通过遥控器对电脑红外摇控,整个屋子还装满摄像头,全都接通,他在公司办公桌上也可以控制自己家的电器,他给他女朋友钥匙叫她有空去他家玩,操,那女的带了一个小姐妹去,要上洗手间不知道在哪?他在办公室打电话给女朋友说在那.那女朋友傻了,后来那卫生间的门都是他在公司帮她远程开的.是几年前的事了.

楼主:
一定是要用电脑控制,因为这是客户的要求.而且是先在中心用电脑控制,通过网络传送,到了分站之后,再输出信号.应该采用RS485 来控制.RS485的信号经过解码器之后变成开关量的信号,然后再到继电器,再控制灯光..灯光的亮与暗是用来配合视频监控系统来做的.
我想知道的是,请问还有其他实现的方法吗??
先谢谢前面回答的朋友..

楼主:
再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继电器该选择什么继电器??信号型的继电器吗??
小弟刚毕业,对这个还不是太清楚..

网友I:
求助: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网友I:
还有: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search-key.asp?key=家用电脑

网友J:
不知道啊......................

网友K: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灯,继电器是用来切换电压还是进行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