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机床电气控制

楼主(2007-05-25):
最近做一个典型三相交流电机控制。实现正,反转,点动/连动运行。
请教的是:一般控制回路的按钮是直接用220V;还是使用一个开关电源,用24V继电器保护接法做。

网友A:
没有PLC的话一般都是直接用220V控制

网友B:
直接用220V就可以了

网友C:
若用220v控制,最好加一个控制变压器隔离

网友D:
一般是用220V做的,但具体还是要看运行环境,比较潮湿多水的地方还是用24V安全点.
QQ:184994108

网友E:
没有限制,根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