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配电箱内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我们经常见到配电箱,有一问题我不清楚,请教一下?
配电箱有一个总的断路器是200A的,可是下面的分支断路器总的电流相加远远大于200A啊!如果下面分支断路器都接电的话。总的断路器不就跳了吗?
一个初学电工的小子:

网友A:
一般经验,不会每一分路都用足的,特别是电机类负载,要考虑到电机启动时的电流,所以要打个6到8折

网友B:
不是那那么算的,主要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C:
上面的空开是根据配电需求安装的,下面的断路器又是根据每个支路的要求确定的.一般断路器都要比负载的电流的多.不是1+1=2的问题哈.

网友D:
工厂运转有装机容量和实际负载容量的区别。

网友E:
希望各位大峡赐教,多多交流?????
分支装许多断路器,不一定要接满吗?电工可以有选择的接线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F:
这有个使用系数的问题.

网友G:
少见多怪,见多了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