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请教~~一些基础概念,谢谢指教!!

楼主(2007-05-25):
M03 S600;
T0101;
G90 G94 G0 X36 Z2;
G71 U2 0.5 P50 Q80 X0.5 Z0.05 F100;
GO X30 ;
G1 Z0 F80 S1200;
G1 Z-87 F80;
G0 X36;
Z100;
T0100;
M05;
M30;
请教高手在这个外径粗车复合循环中,
1.G90 G94 G0 X36 Z2;这句语句是起什么作用的?
2.G90是外径循环而G71也是外径切削循环,这样两个在一起不是产生重复吗???
3.还有在这个外径粗车切削循环中G94(端面切削循环)又是代表什么意义的?
4.T0101和T0100这两者有和区别?为什么要在程序结束是加上T0100,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建议仔细研读厂家手册,或者G代码ISO标准。

网友B:
这是G71循环开始前的刀的到位,一般在工件外面一点,X大2Z也大2左右!

网友B:
没这个点 G71就不知道一次循环后回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