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力矩电机及驱动器的选择

楼主(2007-05-25):
   做一个系统设计,需要直流力矩电机提供力矩,所需力矩大小峰值不会超过40Nm,一般只会有10Nm左右。在此想向各位高手请教:我选择LYX系列稀土永磁直流力矩电机,能否达到要求?
   有无比较好的厂家提供力矩电机、及驱动器、控制卡的?
   不胜感激!!!

网友A:
7.5kw的电机(1500转)其实 选交流的也可以。不是控制卡,是一台控制器。上网查一下就能找到很多。

楼主:
谢谢朱勇军你的建议。
因为系统设计只是一个模拟力矩,不需要太大的电机。
我想问一下,力矩电机从正转到反转的时间有多长,还有就是反转时输出的力矩也是反向的吗?
初学很多不懂,谢谢~

网友B:
不知“LYX系列稀土永磁直流力矩电机”具体指标如何,对于楼主所述的力矩范围要求应该不难满足,但是还缺少一些必要的相关约束,比如峰值转矩的持续时间,加载过程是否需要旋转,最高转速如何?力矩的是否需要连续可控,控制精度如何?等等。

至于“力矩电机从正转到反转的时间有多长”这取决于驱动的控制特性,当然也与电机的正反转速度,甚至绕组电感大小有关。还有,力矩的反向源自驱动电流的反向,与运行反向未必直接相关,比如正转减速时力矩就是反向的。

楼主:
谢谢波恩提供的帮助,我初次接触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素,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