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设备改造

楼主(2007-05-25):
本公司一钢化玻璃生产线冷却风机,功率315KW星三角起动。参与自动控制。选用什么品评牌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A:
耐用还是富士的好哈.如果是连续工作的,西门子的不错.

网友B:
有钱想可靠用ABB的ACS800吧,配件贵的吓死人

网友C:
西门子mm430是风机专用变频器

网友D:
改造建议:
1)保留原星三角作为工频旁路..
2)第一选择FUJI变频器,第二选择国产变频器..
3)抗谐波措施要配套..否则对你原来的低压系统影响太大..
改造费用预算不要低于15万..

网友E:
为什么第一用FUJI 听说那东东跟日本有关吧 不会是传说中的日货吧 如果要求不严格 尽量支持一下国货吧

网友F:
这个应用,软起动器就可以胜任了。价格只要变频器的一半。

网友G:
FUJI是日本的.不过质量确实好的说.谁都希望花一次钱办个省心事.

网友H:
安川变频器不错

网友F:
风机可以用软起动器,经济实用,比变频器更便宜。我知道很多玻璃和水泥等生产线上都用软起动器启动风机。
315KW,380VAC的风机,选ABB的软起动器PSTB720-600-70,
对电机有完全的保护功能,内置的旁路接触器,也可以用总线控制。价格只要变频器的1/3.

网友I(2007-06-24):
是变频器都满足你的要求,我们佛山南海改了几条线,用国产的,也没什么故障,这主要是风机的负荷特性决定的,选进口的就不必了,浪费功能和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