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fix4.0运行ifix3.5程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用ifix4.0运行ifix3.5的程序,在初始化画面时跳出“系统错误 &H8...... -2147221231 CLASSFACTORY无法供应请求的类别",画面无法运行!!!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你可能在安装过程中,有问题存在,你只要重新安装ifix4.0,不在原目录下,然后将你的工程拷贝到所在目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