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频电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5-25):
huaxiajc@126.com  谢谢

网友A:
不用谢:电炉网 http://www.chinafurnace.org/

网友B:
1、中频电源,也是交流电源,其频率比工频高,一般是2000-6000HZ;
2、如何从工频到中频呢?
3、把工频整流成直流,再通过开、关管控制谐振电路把直流变为中频交流电!
4、属“交-直-交”变流模式!

网友A:
中频原理线路图

网友B:
1、这张图很好!
2、但不是唯一的,有好多种,但基本结构相同;
3、它与变频器不同的是:
(1)输出频率恒定,不连续变化;
(2)电路元件用SCR晶闸管,属半控型器件,靠LC谐振的零点换流;
(3)变频器用全控器件例如常说的IGBT;

网友C:
IGBT逆变中频感应加热电源,是充分发挥电能变换技术方面的优势,新开发的更新换代产品。最突出的优点是:节能,总转换率达85%(配普通炉体、90%配专用炉体);对不同炉体(感应器)的适应性强;最高的性能价格比。工作原理: 三相电源经桥式不控整流后经LC滤波,获得500VDC工作电压。由于是不控整流,整流二极管始终工作在最大导通角,决定了高功率因数。 本设备的核心部分逆变器由大功率IGBT半桥组成。由锁相环控制工作频率,自动跟踪炉体固有频率及其它参数的变化,保持IGBT工作在零电压开关状态,损耗小,安全区大。由PWM电路控制输出功率,由功率检测电路组成闭环控制,本设备输出电容与炉体构成串联形式,而不象一般晶闸管逆变采用并联方式。这是由于:串联结构更适应IGBT的电压型逆变;炉体引线长短只改变工作频率而较少影响效率;更适合电容器的内置。当然,串联结构在空炉时由于Q值很高会产生很高的电压,本设备由于有良好的限压控制而得到解决。

    晶闸管中频电源是一种静止变频装置,利用晶闸管元件将三相工频电源变换成单相中频电源。本装置对各种负载适应力强、适用范围广,主要应用于各种金属的熔炼、保温、烧结、焊接、淬火、回火、透热、金属液净化、热处理、弯管、以及晶体生长等。本装置标准输出功率系列为:30KW、50KW、100KW、160KW、250KW、350KW、400KW、500KW、750KW、1000KW、1250KW、1500KW、2000KW、2500KW、3000KW、4000KW。

网友D(2008-05-03):
请到《zpdy.0377sohu.cn》看看!

网友D:
请到《zpdy.0377sohu.cn》的“维修园地”看看!

网友E(2009-03-05):
很好啊,支持,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

网友F(2010-12-25):
人才济济啊!今后要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G:
中频炉、高频炉的原理就是使用涡流对工件进行加热。楼上已经将大概原理弄清楚了,偶就不班门弄斧了

网友H:
我有中频炉原理资料,需要联系我。15998071799

网友I(2012-03-11):
支持一下 ,美中不足没有图纸。大家不能更深入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