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m8020,m8021和m8022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请问高手若在程序中穿插好多数据运算指令,假如有几个运算结果为0,而有些运算不为零,那么M8020到底在什么时候置位?M8021,M8022那?

网友A:
m8020 加减运算结果为0时-置0位
m8021减法运算结果小于负的最大值时-借位
m8022加法运算结果发生进位时,换算结果溢出发生时-进位

网友B:
应该只执行最后一个。

网友C(2007-06-26):
可以在每个指令的后面编写标志接点.可以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