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无这样的流量开关

楼主(2007-05-25):
我的想法是这样,把流量开关把到管道上,是无压状态的水管上也就是该水管是由水箱往外供水,水压太低。能不能水筏一打开水就流动,开关就发信号给水泵。就产生有压的水。要简单的开关。不要变频控制,这种开关是把到管道中的。

网友A:
用个靶式流量开关就行,200块钱用不了

网友B:
推荐:

靶式流量开关的说明用于感受流过管道的液体流量的变化,起到端流保护作用。 根据不同的流量需要,开关可调节。 本开关采用的是大负载单刀双掷微动开关,具有快速动作的特点确保了开关的瞬时性。 本开关外壳的设计采用了全封闭结构, 构件选用不锈钢耐腐蚀材料,确保开关在任何环境下正常工作。

WJ2-LBK型靶式流量开关采用靶式流量传感器,可用于水冷却系统和其他流体回路,该流量开关设定值可调,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WJ2-LBK型靶式流量开关结构运动件采用不锈钢材料,防止运动部件锈蚀,保证使用寿命。WJ2-LBK型靶式流量开关接头为KGI"型圆锥管罗纹,安装接口高度一般为25mm,根据现场使用情况的不同,也可增加长度,并可以在大口径管道低流速的情况下,用增加靶片面积的方法进行流体控制。主要技术指标:环境温度:5-50℃安装管道:1"以上耐压:≤1.6Mpa触点容量:AC250V 3A转换触点一付,有常开和常闭两种介质温度:5~320℃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