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萨维奥Savio自动络筒机经常死机

楼主(2007-05-25):
现新进一台意大利萨维奥Savio自动络筒机经常死机(人机介面无显示或全停),使用电压370-385V之间,自发电供电,另一台同样意大利萨维奥Savio自动络筒机使用网电,电压在365V也能正常工作。问厂家解释电压不足380V与电压波动,我认为不是!

网友A:
你最好自己测试看看
一般都有个幅度吧,±10%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自发电供电的,2200KW发电机,可能车间多开关电源/变频器,请问有那位师傅遇到过此故障?

网友B:
与电压很有关系。最好检查一下屏及下位的直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注意,电器柜代的负载是不是变频器也很多,谐波大吗?

楼主:
自发电供电的,2200KW发电机,可能车间多开关电源/变频器.可能这是成因吧!

楼主:
请问有那位师傅遇到过此故障?

网友D:
什么型号的??

网友D:
ESPERO-M  还是ORION-M ??

网友E:
能不能先换到电网供电看看呀,这样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吗???

网友F:
我认为这个问题判断很简单:既然你有两台一样的,对换一下不就看出来啦!

网友G(2007-07-14):
意大利萨维奥Savio自动络筒机故障率太高了,简直是垃圾.

楼主(2007-10-22):
问题已解决:是供电问题,只是人机介面的电源接线松动!所以就出现机没停人机介面没显示!
厂家的技术人员睇来没半点水平,有问题不是好好钻研,就知往用户推卸责任!

网友A:
辛勤耕耘,终有收获
呵呵

网友H(2009-06-18):
请教:赐来福络筒机经常显示GZK安全链中断,电源205V是不是电压低的原因啊?

网友I(2010-04-09):
   我想请教师傅们。我有SAVIO自络筒纺机主板,是跟设备来的,没用过现在换上去用,显示F4故障,我们把程序从新输入,但还是不行。有哪位师傅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J:
总是显示F4,我认为你应该在传完单锭程序后再把主要参数也传给单锭。

网友K(2010-05-24):
我中心专业销售萨维奥自动络筒机配件。质量保证,原厂配件,15065004829

网友K:
销售萨维奥自络输送带,4025.1410.400元一条。15065004829

网友L(2010-11-13):
低价出售SAVIO络筒机主板4000              电话18914155565

网友M:
低价维修SAVIO单锭电源,hsy6666888@163.com

网友M:
可出售SAVIO单锭电源维修电路图,hsy6666888@163.com

网友N(2010-12-24):
维修SAVIO,ORION络筒机,单锭板,变频板,电源板,换管板,槽筒电机,各种变频器,PLC,触摸屏,驱动器。联系电话:15071228708   13986055013 网址:www.gongkong365.org

网友O(2011-06-21):
             我公司一台萨维奥络利安络筒机因停电三天。再开机车头操作电脑显示蓝屏,不显示操作界面。测电池0.5V,换新电池,新卡后还显示蓝屏,请问哪位师傅能帮助解决。

网友P(2012-03-07):
换管板总是报警F4-93怎么办

网友Q(2014-03-08):
专业销售意大利洛利安和萨维奥ESPERO自络筒配件以及线路板,乌斯特,洛菲,KSK电清。维修单锭板,管板,放大板,变频器,电脑和控制箱,乌斯特和洛菲以及KSK电清。联系电话18921958182 QQ1123215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