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压问题

楼主(2007-05-25):
现有一个水箱在4楼上往楼下送水,水压太低无发冲厕。在不用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情况下。能否有着样的流量开关水平防置,水在不流动的时候它不法信号,水在流动的情况下它发信号。就是个开关量就行,这样在管道上加个泵得到信号泵启动不就能冲厕了吗。请工控的朋友们探讨一下。

网友A:
用个靶式流量控制器就行了,很便宜

网友B:
自己做个,挡片加2个触点,水流动带动挡片,触点吸和,带动中间继电器,带动电机接触器,停止后弹簧复位,触点断开。(玩笑,但是可以考虑DIY的)。
最好同楼上的买个靶式流量控制器。

网友C:
卖管道泵的地方都有卖的

网友D:
不错,一个靶式开关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这种开关可靠性不高,不要搞得泵不能停止就麻烦了。我觉得泵的启动还是做点动控制或用靶式流量开关控制,泵停止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