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OMRON C1000H 故障处理

楼主(2007-05-26):
我公司的C1000H PLC 在准备下运行,一个小时后PLC联系几次准备掉线,有一次运行也掉了,我公司的PLC现以用了五年了.请问各位老大这是什么故障???
谢谢!!!!!!!!!!!!!!!!!!!!!!!!!!!!!!!!!

网友A:
这个OMRON1000大卡是古董,我们单位也用了,
市场上早就淘汰了,备件既贵又还难买,
新系统都改用s7-400大卡,我是发发牢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