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自启动

楼主(2007-05-26):
有一台丹佛斯变频(2900系列),停了一短时间后(关闭电源),电源一合上它就自动开启输出,参数没有变动,是外部数字信号控制的.按STOP键停掉,不一会儿它又会自动输出,你认为有几种可能???信号统一由PLC供给,最近还有一只爱默生的也会自己启动了.别的几只不会.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无限次故障重试呀 !

网友B:
你可以把PLC的控制信号线先拆下,给变频器通上电,试一下看还会不会自起动.如果还是会,可能是变频器控制部分问题了,还有最好把参数调出来看一下,看有没有被改成自动重起.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有两台不同型号的变频自启动,变频应该没有问题,会不会是信号干扰???可另外三只丹佛斯又不会启动,真怪,启动信号并接在一起的,参数绝对没有变动.

网友D:
应该是控制问题,查控制线

网友:
你是什么行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