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电磁流量计

楼主(2007-05-26):
我想请教一下:流量计的波动问题,"线是接好的.接地环也是好的.管道是满管液体"为什么还老波动? 有时过一会儿没有波动了,但过一会儿又有波动了.反正是时好时坏,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流量计的安装是否正确,直管段的长度是否够长?

楼主:
安装的方向正确;直管段是DN前5后4;接地环好的;怕有结晶影响,我还专门清理了一便.他还是有波动....谢谢您提出的意见!!

网友B:
流量计的安装最好采用U型安装方式,既保证满管,又有一定的背压,直管段还可以,如果接地没问题,流量计自身没质量问题的话,我想问一下楼主物料是用泵传输的吗,泵是不是变频的?

楼主:
流量计采用U型安装方式,不是用泵输送的,是自由流体,管径是150毫米的.具体情况:自由流体那就应该有个高位槽,它是废电解液高位曹在3楼.3楼到2楼高度3米以上,管道从高位槽的益流口竖的跑到2楼地面,贴着地面横着跑了20米的直管段.到了反映槽(槽离2楼地面有2米高)往上又跑了个竖管约有2.5米,还有个2米的竖管到槽上方,0.5米竖管接反映槽顶部.流量计安装在接近反映槽的贴地直管段上,流量计后面离进反映槽的竖管有1.5米.流量计前面安装着一个求阀,离流量计有两米远,那个求阀很少调节的.这条管道只给这一个反映槽供液,没有分支.

网友B:
我们没这么安装过,我觉得你说的情况是不是应该适当考虑流速的问题,有关资料表明最小测量范围的流速应该不小于0.5m/s,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还请专家指正

网友C:
你应该先说明你用的是什么流量计,这个波动是在什么情况下波动,是在有流量时流量的大小波动(也就是流量不稳)还是在没有流量时,有小流量的波动,这个波动有多大。

楼主:
我们用的电磁流量计,这个波动是有液体的情况下,波动这个波动范围差不多在40 m/h. 小流量切除:我切除到1 m/s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问一下,你的流量积算仪用的哪家的,上面的小信号切除的值是多少

网友D:
有两种可能:
一、电极清洗不干净或只有单电极工作。
二、介质是混合介质,电导率值变化太大。

楼主:
流量计清洗的很干净,怎么看是不是单电极工作呢?

网友E:
是不是8700系列的,用了8732D的表头?

楼主:
西门子的,变送器是7 ME 5038 传感器是5131

网友F(2007-08-04):
电磁流量计可以说是免维护的,如果波动,情况有如下:
1、旁边有大功率机器,对它进行了干扰
2、液体不满管,一般安装位置引起,这时必然波动很大
3、气体汽化,这个没什么好办法解决。
4、电极被腐蚀,只好换电极了。其实换不如买全新的,换的价格大概是买价格的0.4。
当然,它是不能测量多介质的混合体的。
其实前后管段有5和3就没问题的。当然要求是10和5以上,但如果前面用的弯头或阀门较多,直管段绝对要长一些,不能低于10。
注:数字都是指倍数。

网友G:
有一种原因可能是电源部分有漏电现象,会对电磁流量计产生影响

网友H:
原因很多,也许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I(2007-09-03):
也许可能是电磁干扰

网友J:
电磁流量计如果只有一个电极工作的话,那么其瞬时流量值会减少一半。
引起跳变的原因很多,现检查流量计的电极是否没有清洗干净;信号线是否与动力线在一起;流量计励磁线圈的外壳是否腐蚀烂;流量计附近有无较高的电磁场等等。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你们说的现象,大部分我都遇到过,基本都能处理了,但这个方法不好掌握。有的波动,时间长了自己就没了。

网友K(2007-10-07):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把converter信号线没有经过现场转接箱,而直接拉到DCS I/O Panel就搞定了,因为附近可能有高压电机或高压泵之类的设备干扰.所以你可以试试更换一根信号线看看.

网友L:
不一定,也可能液体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M:
电磁流量计安装要求管道满管,被测流体有导电能力,且电磁流量计的周围不能有大功率设备,以免对其造成电磁干扰,测量不准的情况出现。

网友N:
1、电磁流量计的流速是不是太小。
2、转换器是不是距离传感器太远。(分体式流量计)
3、实际测量一下接地电阻是否有些大(<=4欧)。
4、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是不是多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