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57GSTD人机界面的死机问题

楼主(2007-05-26):
我有一台DOP-A57GSTD人机界面,出现死机现象,什么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所说的人机死机,应该是触摸没有反应吧,那需要确认是通讯问题还是真的触摸不灵。
如果是触摸不灵,那PLC数值的变化会反映到人机,你只要监控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真是触摸不灵,请检查一下人机触摸面板是否有凹痕或者明显的损伤,因为到现在看来,出现不能触摸的问题,90%以上都是触摸板人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