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索屏死机原因??

楼主(2007-05-26):
此屏韧体版本是1.03,两年前够买使用的,屏使用了clock 宏读取PLC数据进行简单的计算处理再写入PLC(PLC为台达ES的).
 现出现问题如下:最近几天经常出现屏死机,现象是屏上任何按钮不能工作,读取数据保持在死机前的数据值(虽然后PLC内数据仍然在变化),按屏的SYS键也不好用,不能进入系统设置,只有将人机断电后再上电一切自动恢复正常,但是刚上电时系统自动提示让将韧体升级到1.068.
疑问:此屏出现死机问题是因为屏质量问题还是因为宏指令造成的??还是韧体版本需要升级??还是有其它原因导致的呢??
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不是死机,看你的提示,应该是当前人机的韧体版本没有你电脑上软件的韧体版本高,下载程序后就会出现这个提示,此时,你用软件更新一下韧体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问题是原来一直运行的好好的,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机无法用USB上下载程序了,虽然上传时也出现输入密码的提示,但是确定后,出现通讯等待,等待过7秒后就出现USB DISCONECT,但是同样的方法和设置,可以与新够置的人机实现通讯。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网友C(2008-04-08):
我早就会了 .

网友D:
学习拉!wo you yu

网友D:
学习拉!wo you yu jian zhe xie

网友D:
学习拉!wo you yu jian zhe

网友D:
学习拉!wo you yu jian zhe xie wen

网友D:
学习拉!wo you yu jian

网友D:
学习拉!wo you yu jian zhe xie wen ti

网友D:
我还没有遇见这些问题!学习拉

网友E(2008-05-23):
使用软件更新一下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