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压整流值的大小和频率有关吗?

楼主(2007-05-26):
先谈我自己的观点:就拿三相不可控整流电路来说,电压公式为:Ud=2.34U2(不知道这个公式记的对不对),虽然公式中不包括频率的信息,但我认为此公式在推导的过程中已经把频率=50Hz代替了,所以不包括频率的信息.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请各位老师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高人!

网友A:
和频率无关,和波形有关,那个公式适用于正弦波

楼主:
整流电压的平均值不是正统曲线和X轴间的面积值吗?以下面两曲线1和2为例,曲线1和2的频率不同,也显然两曲线和X轴间的面积也不同。那么,两曲线尽管最大电压相同,但由于频率不同,因此整流电压也不相同。我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B:
曲线1和2的频率不同,也显然两曲线和X轴间的面积也不同
---------------------------------------------------
这样理解显然不对,从相同的时间段来看,它们的面积是相同的,仅仅凭一两个周期得出的结论是不对的。
lsg1971说得不错,和频率无关,和波形有关,那个公式适用于正弦波。如果和频率有关,一定会特别指出来。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老师!

网友C(2009-04-30):
长见识了 要多来看看

网友D:
应该有关系,频率高整流值大,而且纹波小。公式中没有频率出现是因为假设频率固定在50hz,你去看看美国、加拿大的电力电子学教材,他们的公式就不同于我们的,因为他们的市电6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