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系统电流环和力矩环的区别

楼主(2007-05-26):
请教各位高手,能否解释一下伺服系统电流环和力矩环有什么不同,二者是表征的同一话题?

网友A:
在直流伺服系统,电机的输出力矩绕组电流;现代交流伺服系统中,电机的输出力矩正比于绕组电流分量的Iq值。因而,控制电流就相当于控制了力矩。其实在典型的三环伺服控制中,电流,力矩和加速度几乎是同一个控制量的不同描述方式,只不过,物理表现形式为电流控制。当然了,真要精确控制力矩或加速度,最好另外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