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紧急求助S7200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07-05-26):
小弟目前作一工程,要求用PT1000热电阻检测温度,我本想用一体化变送器,但甲方不同意,没办法只能用200系列的热电阻模块,问题是,这套可编程已经使用了1个I/O扩展,5个模拟量扩展,1个以太网模块,按照说明书已经是7个模块了,我细看了一下,书上写允许扩展7个I/0,7个智能模块,是不是I/0模块不在智能模块之列,上述情况下还可以在增加一台热电阻模块,请高手明示。

网友A:
I/0模块确实不在智能模块之列!
这个问题和三菱PLC相同——都存在1个电源的问题:能够配置多少个模块不是规定的,是计算出来的;配置不同组合的模块,可配置的最大模块数量可能是不相同的。
不清楚你S7-200的CPU和扩展模块/智能模块的类型,所以这里无法为你计算,你自己去计算吧。
建议详细阅读《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2004年6月、共512页、手册编号6ES7298-8FA24-8FH0)》,特别是附录B。下面给你贴几个图。

楼主:
请教老菜鸟:
如果对模块单独提供DC24V电源呢!

网友B:
如果对模块单独提供DC24V电源呢!
不用模块本身的电源,外加个24电源就行,接线参考手山

网友A:
这里的电源容量包括DC5V电源和DC24V电源;
为了带更多的扩展模块,你可以这样:能采用外部电源的就尽量采用外部电源——这里指的是DC24V电源,甚至可以全部采用外部电源。
但有一点:DC5V电源无法采用外部电源,必须是CPU单元供电的。这个就是扩展模块本身的功耗,你必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