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7-05-26):
请问有没有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啊!版本要4.0以上的汉化软件.哪位大师知道,留个地址啊!小弟急用,

网友A:
ftp://ftp.e10000.cn/%CE%F7%C3%C5%D7%D3/Step7%CF%B5%C1%D0/STEP7_V53SP2&SP3/SP2/Step7_V53_SP2_CHN.iso
ftp://gk:gk@deshengwu.vicp.net

楼主:
刚才厂家说要V5.3 SP3的软件才能打的开

网友A:
晕!是你听错了!
    S7-200 CN必须STEP 7-Micro/WIN V4.0 SP3或以上版本且设为中文才可以;
    SIMATIC STEP 7 V5.3是S7-300/400的编程软件。

楼主:
那会不会英文打的开,中文就什么都没有啊!我遇到的就是这中情况啊

楼主:
中文有SP3的吗?

网友B:
老菜鸟:
      你提供的地址无发下载

楼主:
可以下啊,我正在下呢

网友C:
摆渡一搜就能找到不少啊

楼主:
我要的是200的软件,你给的地址我下了,安装后是300的啊

网友D:
STEP 7-Micro/WIN V4.0 SP3 完整版本地下载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00001/STEP_7-MicroWIN_V4_SP3.rar
 STEP 7-Micro/WIN V4.0 SP4 升级版(须先安装 Micro/WIN V4.0 正式版,如上面链接的 V40 SP3 版本)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zh/23545703

网友D:
这个是200的软件,安装完在工具-选项-常规-语言更改为中文即可。

网友E:
只能先安英文的,在改成中文的就可以了,方法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