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VB下PC和PLC的以太网连接

楼主(2007-05-26):
大家好:我们实验室刚做完的一个项目,用西门子的315-2DP控制5个分站,上位机用组态软件。因为界面不是很多,所以我想用VB做上位机监控,请问在VB下PC和PLC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2007-11-07):
可以用simatic net或kepware做一个opc server,然后通过写vb的opc客户端来访问

网友B:
除OPC外,DDE、OLE都行,

网友C:
最关键的是:要有PLC的OPC接口驱动,就好办了。

网友D:
可以使用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