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NIM的一些问题请都各位老师!

楼主(2007-05-26):
NIM上面有一块电路板,此板子上面有LCN接口与光纤接口中,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不会是NG吧?
NIM机箱上写有RS485的字样,为什么没有见485的端子呢?

网友A:
NIM是Network Interface Module的缩写,它既是UCN上的设备又是LCN上的设备,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调制解调器。NIM一般还做UCN网的控制器。没见过NIM上有485的,光纤口应该是LCN的吧。

网友B:
它既是UCN上的设备又是LCN上的设备,有两个地址。

网友C:
LCN电缆超过300米要用光纤扩展,你所说的是LCNE板子吧,有光纤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