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温控仪表问题

楼主(2007-05-26):
各位师傅;

  小弟现有一不知厂家的温控仪表,只能看到有这样的字母AZTEL.前几天出现了这样的故障现象,就是把仪表输出全关闭,外围线路全拆掉,可还是有输出14VDC,我以为仪表有问题把另外一台和他更换后问题照旧存在.
 仪表原理是输出0-5V电压触发可控硅,原接线方式热电偶B分度输入.接有限流馈电信号.通讯信号.

    这样的故障有谁能解决啊????希望回复.

网友A:
没有见过呢,是不是没有排污呢?还是有什么其它东西的干扰?

网友B:
输出的信号,可能是断线报警值。即仪表没有输入TC/RTD信号,或者TC/RTD损坏,仪表输出一个安全控制信号,14VDC或者20VDC等

网友C:
新手上路,多多包涵

网友D:
不是很清楚

网友E(2007-10-30):
同意日月剑的说法

网友F(2007-12-27):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的,请来虹润公司 3W.HRGS.COM.CN我们的技术会为你解答!

网友:
全拆了,不可能吧,你的表没有断偶报警?还有输出?

网友G:
接上热电偶温度显示正常吗?

网友H(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I:
换一块泛达的仪表,可以帮你检测一下,一定OK!电话13560824921

网友J:
你的仪表是不是有内置电池呀?

网友K:
短路热电偶输入信号端子,看是否显示室温.或再次检测下输出.

网友L:
换一块新表算了,仪表维修说白了就是仪表安装,不要为公司节约钱了。

网友M:
是啊,换新的,我也经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