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高手指点485网络问题!

楼主(2007-05-26):
现场有一485网络,连接如下:PC机->232/485转换器->A->B;后期网络又增加一节点,变为:PC机->232/485转换器->A->B,同时:PC机->232/485转换器->C,同一个PC机和232/485转换器,但调试时,两条线路单独连接都正常,和在一起后C线路就连接不成功,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A:
PC机->232/485转换器->A->B->C,是这样吗?
检查地址是否有冲突

楼主:
接线上是:PC机->232/485转换器->A->B;同时232/485转换器->C;地址没问题,因为C设备的通讯协议和A,B设备的不同!

网友B(2007-07-10):
在转换器与C之间加一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