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磁速电机

楼主(2007-05-26):
是改变什么?

网友A:
改变励磁线圈的磁力

网友B:
是不是电磁调速电机哦

楼主(2007-07-15):
是的,电磁调速电机,是改变它的励磁线圈的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C:
电磁调速电机构造原理:
电机的无级调速是靠电磁转差离合器来完成,它有两个旋转部分,圆筒电枢和爪形磁极,两者没有机械的连接,电枢由电动机带动与电动机转子同步旋转,当励磁线圈通入直流电后,工作气隙中产生空间交变的磁场,电枢切割磁场产生感应电势,产生电流,即涡流,由涡流产生的磁场与爪极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输出轴的旋转方向与拖动电动机相同,输出轴的转速,在某一负载下,取决于通入励磁线圈的励磁电流的大小,电流越大转速越高,反之则低,不通入电流,输出轴便不能输出转矩。

网友D:
从原理上看是不是电磁调速电机不能带大的负载或者说需要输出大功率的场合不适合使用这种电机呢

网友E:
大功率电机也可用电磁调速,通常情况下,电磁调速电机适用于恒转矩负载,也就是速度与功率成正比例的负载。
该电机最大的缺陷就是,调速损耗较大,适用于调速比不大的场合,如调速比为1:10时,它的损耗可达0.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