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背光灯的好坏

楼主(2007-05-26):
人机用时间长了,有时会出现开机后,界面漆黑一片的现象,请问:如何判断是背光灯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背光灯的好坏有没有简单的判别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刚开机的话可以从侧面望屏幕的内壁看有没有灯亮的情况。如果没有可以判断它坏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啊!

网友C:
量一下背光灯的电源,有电压输出就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B:
TO: BOBO0506
 那可是[i][b]高压[/b][/i][/u]啊!!

楼主:
是呀!电压到底有多高?应该是交流吧!

网友D(2007-08-16):
背景发黄!发暗就可以判断灯管老化损坏!
我这有各种灯管,高压触发板出售!13770586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