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川伺服使用方法.....

楼主(2007-05-26):
在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定位位置也不一样,是用PLC控制直接发脉冲的(比如,在1000频率下,定位的是一个位置.在2000频率下,又是一个位置.脉冲数目相同).
惯量很大,机械刚性很小,自动调频下根本不能动作.
这个机器是叫研磨机.
请安川高手指点

网友A:
定位的时候,停多久?伺服参数是出厂值还是自己调过的?

网友B:
“惯量很大,机械刚性很小”,那么定位过程有无加减速控制过程,如果没有,在不同速度(阶跃)下,由于惯性作用,其实际停止位置势必差异很大。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的回答!

 定位的时候停多久,我就是单独的让它运动.改变速度就位置不一样,
有没有改变伺服参数,没有改变的话我什么知道自动调频不能用?
我把位置环调到小于10以小,微分时间调到9000(401项)以上,速度环调到400以下,才可以用用!

加减速时间调了很多次,没什么效果.

那东东的构造就是一板铁板上有很多齿,铁板放在直线导轨上,伺服电机直接带动铁板上的齿.来回运动

楼主:
把位置环,速度环调大,微分时间(401项)调小.伺服电机动起来就有抖动.好像力矩不够一样.这就是机械刚性小的意思.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请两位版主指点.
我用的是手动调频.

网友C:
齿条吧,精度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网友B:
对于大惯量负载而言,合理的加减速控制是实现准停的先觉条件。

网友A:
一般来说,如果加速度比较大,不同的速度会导致不同的过冲量,但是有积分,似服总会把位置逐渐修正过去的。你用的伺服能不能在面板上直接赶查位置误差?位置误差能否体现出定位位置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