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ET200输出板会有端子短路或损坏,任何防止呢

楼主(2007-05-26):
我所管理的设备发生过两次故障与ET200输出板有关,都是程序中Q输出点没有信号,可是现场ET200输出却有,而且保持为1,最后换一个接线端子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预防措施啊,毕竟故障对于生产有很大影响,谢谢!

网友A:
这种现象还没有遇到过,我遇到的跟你的相反,即程序里有输出,而外面的q没有输出,如果程序没有错误,一般是q点坏掉了。加个继电器隔离一下比较好。

网友B:
说不定不用换端子,拔掉之后,再插上就可以,这个点的执行元件或许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