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的工业级液晶显示器寿命较长?

楼主(2007-05-26):
什么牌子的工业级液晶显示器寿命较长?
工作环境为24小时不间断运行,环境温度25摄示度左右,能够接受RGB信号或VGA信号.请各位大侠给推荐一下?
不胜感激
!!!!

楼主:
补充一点,能够在12VAC电源下运行.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SHARP的屏,还可以

网友B:
正在寻找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的屏,质量还行。不过是24V供电,呵呵!

网友D:
夏普的比较好.老工控设备显示屏用的大部分都用的显示屏,触摸屏里显示器也是显示屏.

网友E(2007-09-26):
你好,我们是SHARP液晶代理,如果有需求可以至电010-58731076-8030

网友F:
proface的触摸屏,GP3750、3650、3550、3450产品都支持摄像头输入,GP2600和GP2500产品也支持 摄像头信号输入;
proface产品性能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他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在业内是非常有名的。。有需要的联系我QQ:81901734

尽我能力解除你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