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授权问题

楼主(2007-05-26):
我以前有SETP7的授权,但是重装系统后,再打开SETP7时老是跳出没有有效授权的对话框,但还是能用,我又不知道授权文件在哪?叫什么?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打开C盘,执行“工具”->"文件夹选项“-> "查看”->"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显示所以文件”打钩,看看有没有着个文件夹“AX NF ZZ”,如有打开看看有没有文件,没有的话重新复制一下即可

网友B:
如是正版授权,你应该先把授权导出来,重装系统后,再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