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7-05-26):
电动推杆采用的是24V直流永磁电机驱动,由于速度太快不能控制,哪位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如何才能控制电动推杆的速度.

现有方案是采用一个拉压力传感器测量推杆的推力,当推力达到500N时由控制器输出一个信号让推杆停止前进,但每次推杆在停止后还要往前滑行一段距离,不能做到立即停止.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做到当力达到500N时能让推杆立即停下来.
谢谢!

网友A:
速度太快,把电压降一点可不可以?

网友B:
以楼主的现有方案肯定停不下来,每次推杆驱动受指令停止后,推杆的滑行距离属于惯性滑行,无法直接克服。建议提前受控减速,或者根据经验提前停止。

楼主:
电压降到16V还是不行,再低就不能动了.
现在的方式是不行,我也知道是由于推杆的滑行造成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用电缸外加步进电机控制是不是可行.一套大概成本是多少?

网友C:
用PWM方式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

网友B:
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加减速控制,就算选用“电缸外加步进电机”也一样不能解决问题。
建议在现有方案下,当监控力值接近500N,但还未到时,就提前减速。如果直流电机速度可控更好,不可控,就只能试了,直到找到一个最终压力和距离都最满足的提前点。

网友D:
设置减速点可能好一点,不过没有见过

楼主:
现在就是提前减速啊,但是每次前进的距离都不一样,主要是电机的速度没有控制.所以我想用步进电机加电缸,看电缸的说明说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控制啊.想用线性位移传感器来行成一个闭环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刚看到有好多兄弟在说直线电机,用直线电机可以达成我的要求吗?

网友C:
不要给直流电机直接接24v电源,要用直流电机控制器。
控制器一般都有起停,正反转,前后限位接入点。一般都有个near zero point 近零点,在近零点以前,电机全速,过了近零点以后,电机慢速接近零点,到了零点就停。
直接拿个24v直流电源不行。。。

网友B:
直线电机没问题,不过成本高。
不知的楼主的这种运动需求的使用场合是什么,总之驱动电机必须可控是关键。500N的目标压力需要保持吗?

楼主:
需要保持啊,在生产线使用,要经常用的.

网友C:
丝杠就起止退作用,直线电机不行,你是不是直接接一个24v电源?这样不行,要用直流调速控制器。

网友B:
多数滚珠丝杠是不自锁的,虽然某些滑动丝杠可以起到“止退作用”,但未必能很好地起到压力保持的作用。
“直线电机不行”之说,未必客观。
“要用直流调速控制器”基本同意。

网友E(2007-07-05):
通信网:
你给的图上pwm控制器怎么报价?
goot.woow@hotmail.com

网友F:
可以在你要停机的位置安装行程开关来控制电动推杆,这样的效果能好些。省钱

网友G(2019-09-14):
老兄啊,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