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电脑硬件的请进.

楼主(2007-05-26):
256的内存能和512的内存能同时用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吗?

网友A:
可以;
    注意类型:DDR266/333/400/500/533,比较低的那一条要插第一个通道,否则不会被认可;组合后两条内存工作在比较低的那个水平;
    SDRAM和DDR不兼容;
    建议采用同品牌、同类型、同规格、同批次的内存。

楼主:
谢谢.我那台电脑三年呢.质量还行.就是内存小呢点.

网友B(2008-04-28):
采用同品牌、同类型、同规格、同批次的内存,现内存条很便宜买一条大的直接替换

网友C:
采用同品牌、同类型、同规格、同批次的内存现在很难配到了。

网友D:
你上去试试啊,大部分是可以用的!

网友E:
我一直以为是不可以的,

网友F:
不可以的啊,即使同样大小,不匹配也会影响速度的.

网友G:
使用同品牌的较好。

网友H:
最好是用一个频率的,如DDR,DDR2,相差太多,会降频使用,使用同一个厂家的产品,兼容性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