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关于三菱PLC与编码器控制位移

楼主(2007-05-26):
各位大虾:请问一下,用旋转编码器再配合三菱PLC可以控制油缸(液压传动)的行程吗? 主要是控制油缸相应的电磁阀~
是不是还需要高速记数模块 ??用继电器输出的行吗??可以达到要求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plc自带高速计数器.

楼主:
是不是用X1— X7对应的那几个高速记数器也行吗?? 输出用继电器的就可以去控制电磁阀???~~ 是吗?? 谢谢~~

网友B:
你的设备要求高吗,不高的话直接用近接开关应该也可以

楼主:
是这样的啊 我们以前是用接近开关的 ,现在技术革新嘛 想采用编码器 电子尺之类的控制啊~~
采用增量编码器配合PLC里的锁存寄存器可以记住停电前的位移吗?? 谢谢~ 请指点~

网友C:
用编码器直接测量误差很大,这是液压设备的本身问题最好用光栅尺!

楼主:
一鸣冰 你好,液压设备运行时是很大的惯性的,而且长时间没工作的话,它也会由于重力自动下滑一定距离的??
用光栅尺能解决以上问题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