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报F011故障

楼主(2007-05-26):
变频器正常停机.在开机显示F011故障.求那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F011
Overcurrent
该装置由于过电流而关机。
超过关机阈值。

检查
• 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 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 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 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楼主:
换另外一台变频器装上.电机运行正常

楼主:
显示FO11变频器无法复位

网友B:
如果模块正常的话那应该是检测板了

网友C: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如果这次是正常停车后开机才报f011.而且不能复位.有没有断电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估计热保护不复位或检测有问题

楼主:
关电复位还是那样.

网友D:
是西门子吗

网友E:
直流母线上有没有装续流二极管呀!它可以防止在停车瞬间的反馈大电流,在大功率负载时必须要加的.

网友F:
我已遇到过两次了,显示FO11变频器无法复位,更换CUVC板等都不行,希望西门子能解释一下

网友G:
   多是硬件问题,这和你的使用环境和维护措施有密切关系,要注意变频器的温升,我遇到过一些是因为温升过高而造成原器件虚焊的,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H:
我想知道芯片4974 1与20脚之间的电容  这个电容是多大的啊  谢谢

网友H:
是个贴片电容  分不分正负级啊

网友I(2007-07-24):
我的一台也是报F011,关电不复位,但换了一块CUVC板就好了,请问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CUVC该怎么修,拜托。

网友G:
  有点麻烦,一不小心就会报废。我修过很多,有兴趣联系我。

网友J(2010-02-09):
0.22 0.22 0.22 0.22 0.22